求助 七彩虹9600GT-GD2 CF黄金版 1G M25开机竖纹

楼主(2012-07-26):
七彩虹9600GT-GD2 CF黄金版 1G M25开机竖纹,大家帮我看看是GPU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
打驱动进系统蓝屏

网友:
GPU的可能性较大,但我发现显存出现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是因为虚焊所致,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判断哪个显存坏了啊

网友:
加焊GPU无果,温度260

网友A:
最下头的重植或更换,M8下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头的重植或更换,M8下边的。

谢谢,那我明天试试

网友:
gup的关系很大。。。不保证ddr2的显存也有问题。。。。

网友:
M8下面的加焊还是老样子,显存芯片找不到,DDR2的都可以替换吗?

网友:
很可能显存坏了。。

网友:
显存怎么检测呢  不会修显卡 只能有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