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2开机就断电

楼主(2012-07-26):
有时可以正常开机有时开机过自检后断电自动重启,拆机后又可正常用两天后又自动断电重启。

网友:
外接设备没接好或有问题

网友(2013-11-07):
拆CPU座后面的电容,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是电容问题呢?

通病,打电容滤波不良,滤波不良会出现蓝屏死机,开机电脑跑到0.5左右掉电或者是反复重启,或者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东芝好多都是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2014-12-28):
看看是不是有时候冷开机就蓝屏,一般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先加焊试试

网友(2015-05-03):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

网友:
我的还没修好啊

网友(2015-11-16):
CPU 大电容,我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2016-05-19):
将CPU下的大电容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