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有待机不触发,社么情况

楼主(2012-07-26):
有3,5V,就是开不了机 ,客户说是摔了一下,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子

网友:
摔了的机子,特爱虚焊,建议你加焊南桥,EC

网友:
清下BIOS电池  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拆开从新装下,在者就是加焊 南桥 IO

网友:
你为什么 不拆开机先看看  在描述清楚在发帖  会好点的吧

网友:
南桥摔 坏掉了吧。

网友:
加焊南桥 EC 放电 一个个试吧

网友:
拆下来看看是不是什么东西摔掉了。

网友:
先检查主板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虚焊倒是没什么  怕的是桥下面整片的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