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楼主(2012-07-26):
今早接到一台SL410K 外接正常,本机屏暗,LED屏,换屏问题依旧,拆机测电压都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下面接口保险坏了吧。

网友:
接口保险看一下,另外看有没有EN,还有,接口部位的插针是不是正常

网友:
接口处保险大面

网友:
看来。。。。。你肯定不会看图。。。。。确定是板的问题就好搞。。。。。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断线了。看看PWM

网友:
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同样暗屏问题未搞定,求解!

网友:
我的也是 啊
集成的  偶尔能亮  一直暗屏

网友:
VDD    EN       ADJ   GND     看一下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对了有的LED的光有VDD   EN       GND这三个条件满足就可以但是有的ADJ也必须要

网友:
应该主板的问题啊。仔细查一下供电条件吧!

网友:
首先要确定到底是屏、屏线、主板这三者那一个的问题!偶现在有台SL410K不通电正常维修中,通电后电流自动上到0.25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
主板屏接口处好好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