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6显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26):
inte965r芯片组的  显卡原先是703 的大卡
客户要求换改良的
换751 731 都出现下面的情况

换回原来的703就没事
难道是改良的不兼容吗??

网友:
不兼容,大显卡你还换呀,很多不兼容,白搞了,一般这种机直接加焊,不行不搞了,没意思

网友:
大卡换的不多啊  客户非要换  纠结啊

网友:
不兼容 刷个BIOS看看那,,

网友:
有改良的 换的型号好像比较挑  淘宝上有这种机器代换的

网友:
这种机器  换不了升级 的    还是换一个普通的703吧

网友:
换回原来的吧,不兼容的,麻烦。。。。

网友:
看见第一张图片貌似显示器坏了啊。。。。

网友:
不兼容,换回去吧

网友:
我认为不存在不兼容的可能 可以换改良升级版770

网友:
你买的731应该是打字的

网友:
703 换升级版白胶704 可以的,我已成功代换过

网友:
你换771试试    就是价格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