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2-07-26):
                     请问这图里的管子   属于什么结构的

网友:
接LID信号 应该是霍尔感应器就是屏保开关。用吸铁石来起动管子。

网友:
N沟道的MOS管

N P沟道如何快速区分啊,请指教,新手飘过

网友:
到底是什么?

网友:
这个真没有研究过。。。。。。我认为是磁感应管。。。。。

网友:
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
休眠开关感应元件,,找不到件,直接断开保持电平就行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应该是二楼说的

网友:
是霍尔开关管!

网友:
还真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N的MOS管吧????

网友:
霍尔效应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