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战神版 内存问题小妹求解 急急急。。。

楼主(2012-07-26):
今天接到一块 盈通A6战神版 通电一看 诊断卡上显示 C1 内存没过,发现内存附近3颗电容鼓包了,于是马上更换,再次上电还是不过,内存电压 CPU供电 都正常 也换了一根内存试,还是不过 求高手哥哥们 帮下忙。
cpu
cpu供电
同意楼主:
5.0
方宓桀
同意楼主:
内存上的时钟系统供电 正常嘛 看看北桥有没有电压 不行压北桥 刷BIOS

网友:
清洁下槽子。其它电压正常?

网友:
 别小看女生噢。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啦!不行看看时序图

网友:
清理 内存 插槽

网友:
用533的内存条

网友:
测一下spd3.3 238 脚 前端总线119/120 脚3.3 v 是否正常 看看内存周围有没有烧断线!

网友:
清理内存槽,不行刷BIOS

网友:
一讲是女的,你看大伙发帖跟帖很快哪!

网友:
我支持女性同胞,咱们搞维修的就应该看好楼主,巾帼不让须眉嘛

网友:
其实女同胞心细,学好了肯定是一大高手。

网友:
如果娶个这样的女人老婆,那就是天下无敌了,支持楼主

网友:
先刷BIOS接下来打槽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