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挂了,如何安装WIN系统

楼主(2012-07-26):
内容就是如题喽,等待中。。。型号是:A1211

补充内容 (2012-7-27 09:56):
MAC 的镜像是DMG格式,6个多G大小,如何刻录成光盘安装系统呢

网友:
很麻烦。要做很多准备。

网友:
苹果的光盘启动还是可以启动里面的ghost,平常的苹果系统启动后无非是用光盘版或者拷到硬盘装。当然最新的好像只有苹果U盘启动可以

网友:
最近几个版本都是4G多一点,完全可以用光盘安装的。没见过超过一张光盘容量的系统镜像。
需要在别的苹果系统里刻录到光盘。

U盘或移动硬盘也是可以作启动的,只是同样还是要在别的苹果系统下制作。

装WINDOWS系统的话,那不用麻烦了,把硬盘格式化分区,按WINDOWS系统安装方法即可。
无法弄的话,把硬盘拆出来挂到台式机格式化。

网友:
另外有一种方法是用新版软碟通打开那个镜像,然后制作进U盘或移动硬盘。
忘了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太久了没搞了。

网友:
把硬盘格式化分区,按WINDOWS系统安装方法即可。

网友:
到网上看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型号上安装成功,如果没有自己摸索的话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果有人安装成功就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就好了,少走很多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