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主板维修 自动开机 不工作 掉电 求帮忙

楼主(2012-07-26):
(无正文)

网友:
没一个人回复  什么世道

网友:
拔掉12V试试,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冒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用的是我专业维修用的电源    12V早拔过了       刚换了个I/O  原机是IT8712F-A HXS  我用的是IT8712F-A IXS    换完后 开机正常  但是开机就检测卡3V 5V 灯一下一下的闪  不跑码   怎么个情况     查是代换手册这两个是可以换的呀

网友:
查一下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