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系统反复重启

楼主(2012-07-26):
电脑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反复的重启,无法释放文件,客户拿机起来的时候是一进系统就重启,反复的,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先是安装完成很重启又重新安装系统,反复这样,后来我把盘格式化重新分区,最后还没到安装的时候就重启,我换了个硬盘试了下也是这样,反复的重启,高手帮帮忙

网友:
驱动先不装,看下会不会重启

网友:
有没有重写MBR啊

网友:
如果软件扣除了。那就换CPU,换内存啊。慢慢试

网友:
不会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低的缘故吧?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事啊。

网友:
夏天重启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