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DHG-A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7-26):
一华硕板子,用EHG-A代替没复位,EHF-A代替自动上电

网友:
据说。可以用dhg代替
其他不行。

网友:
好不容易找了个DHG还是不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坏的

网友:
DHG换上去是可以的,但不要用DHG-P的,上次试验过

网友:
IO 很难换 新手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