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掉电

楼主(2012-07-26):
修SL410按触发就会掉电.有时还会亮机.但亮一会儿又不亮了.大多都会掉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哎,你这也太简单了吧,拆机反基本的供电,时钟,复位查一下,自己也学会分析下啊,这样别人邦不了你的

网友:
这机子好像是G98-630的显卡吧,容易虚,,,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好想是显卡,sl410显卡修复率不高,小心这点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这款机器比较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