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30接屏线断电保护,拔掉屏线外接显示正常!求助中!

楼主(2012-07-26):
(图片)

网友:
看不懂,LCDVDD是供电,GNDJ是地线,两者怎么能接通?

网友A:
打一下LCDVDD的对地阻值。

网友:
屏线有没有差错。。。没错。。。就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LCDVDD的对地阻值。

接上液晶屏  LCDVDD对地460,不接液晶阻值无穷大(应为前级三极管没导通吧),三极管前级对地573

网友:
只要屏幕供电LCDVDD与GND接通,是短路了吧

网友:
没屏的话,只能断开管子,把那几个电容拆了试下

网友:
屏供电、、、屏本身呢???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接上屏,但是把高压板拿下来不接,试下,我记得我原来有次也是,这样,单独接屏线,开机不掉电,接上屏线和高压板开机不掉电,一接上屏就掉.还以为屏坏了呢,后来把高压条拿下来,接屏线接上屏,也不掉电,只是没有背光,可以看到没有背光的LOGO,后来我想可能是,主板检测不到屏的话,也不会开启背光,所以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单单接平线   不接屏呢

网友:
按你的说法应该就是屏问题了,你看下你屏线有没有插反了,或者换块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接上屏,但是把高压板拿下来不接,试下,我记得我原来有次也是,这样,单独接屏线,开机不掉电,接上屏 ...

这位楼主分析得挺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接上屏,但是把高压板拿下来不接,试下,我记得我原来有次也是,这样,单独接屏线,开机不掉电,接上屏 ...

按这位楼主的方法试试吧,不是高压条坏了就是屏坏了

网友:
你把屏线和屏高压条灯管全部接上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量下供电时不是个地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这机器爱坏显卡,

网友:
打屏线插上打打阻值啊

网友:
屏本身还是有短路啊

网友:
我已经测量过了 ,没有短路,单独量过屏,量过排线,屏上面的四组信号线,一组时钟 使能全部测量过,对地阻值均为450左右,我也在奇怪呢,这怎么会这样,正打算干掉显卡。

网友:
正常的Y330屏幕,20插针的那种,LCDVDD对地大约多少啊,谁手头有的,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