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6s不过隔离

楼主(2012-07-26):
地级市发来一台hp4326s,版号dasx7amb6f0
拆机发现无进水,腐蚀等情况。插上电源0.006.无待机。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无待机3,5v。公共点无电压
网上搜图纸,结果好不容易才找到。量主电压不过pq17。pq17 1,3脚都是19v。发现VCC1_POR#_3,ADP_EN分别控制pq19和pq21.拉低pq17 g级。测量发现VCC1_POR#_3  3.3v,ADP_EN  0v。搜图发现ADP_EN是ec75脚发出来的。ec的工作电压都正常,那发出ADP_EN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上搜资料发现这是英业达插入ocp检测的设计,不是蛮好懂,看得也糊涂。最后理出来了头绪,跟大家说下,不对之处请指正。
1,+VApu16产生+5VPCU和+3VPCU
2,+VINVA经pl7成+VA。+VA经pu3比较器发出AC_AND_CHG 2.2v,此信号发给ec41脚。
3,ADP_ID经pr144,pr143,pr142,pq35,pr141产生ADP_ID_ADC  1.8v,此信号发给ec42脚。同时ADP_DET#为低电平
4,等上述电压正常,ec75脚发出ADP_EN  3.3v导通pq21.让+VA过pq17成+VAPWR
5,+VAPWR经pu3成ADP_PRES  3.3v发往ec74脚
6,接着ec发出KBC_PWR_ON  3.3v开启待机3,5v
这些是个人见解。测量发现ADP_ID对地阻值短路,寻找pc229发现短路,取下来ok
插上电源开机,电流刷刷地。显示ok。

网友:
英业达的做工就好于国内的代工厂

网友:
楼主如果能图文并茂,可能比较容易懂~!

网友:
我真惊了  刚刚修到这样一台机子  谢谢LZ的经验

网友:
我这个为何他就不行呢 ADP_EN它就不出啊  起死人啦

网友(2012-09-03):
楼主写的不错,图纸能上传一下吗,没图纸不大好分析呀

网友:
没图对照,看着费神费解!辛苦LZ了

网友:
之前修到这款机器,CPU供电坏,EC坏,修好之后机器不能充电,还挑适配器才能开机。。
以为原先进水,位置在PU3的地方。。
今天加班修这款这机器,发现ADP_EN不对。。
没有思路,谢谢楼主整理的资料。。
明天接着修,相信按照楼主给的思路,机器肯定能修好。。
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4-01-04):
好像这个机子比较爱坏这个地方,修到过类似的问题,无意中量出来的,没有楼主那样分析得那么透彻,我都是瞎搞的!

网友(2016-03-30):
这个比较靠谱,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B之间徘徊。

网友:
没图只能先收藏再慢慢研究了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能否发个图纸,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这个帖子是2012发的,我估计现在楼主都变成神了,我现在还没有楼主的思路好

网友:
说实话,惠普的主板我觉得最不好修,平时接触的也很少!

网友:
好东西,楼主的思路帮大忙了

网友:
学习了。有图说明的话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24-10-27):
4326S DASX7AMB6F0 图纸与点位

DASX7AMB6F0.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