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0S 进系统关机 后就重启!!

楼主(2012-07-26):
  系统重装过 ,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已关机就重启必须强行关机。 网卡我摘了还是一样,是南桥问题吗? 机器使用正常不敢冒然去做桥,又遇到过的吗???

补充内容 (2012-7-28 14:38):
问题解决了 换南桥后好的。

网友:
先刷BIOS。。。。。在做南桥。。。。

网友A:
南桥,有时换下会好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以前公司也有一台这样的,后面说太老了,没去修,是联想机,我也很想知道是乍回事,要强关电源,才能关机

网友:
刷BIOS吧,这个机器BIOS遇到几台坏的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时序混乱造成的,建议先按时序过一遍再再判断故障点。

网友:
确实BIos 坏的多啊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B:
bios 刷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刷过了,不行。

那就要测下唤醒信号。。。。。应该3.3V。。。。。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wake#信号来低其实正常的是应为高 这是的意思是pcie下的网路唤醒 此信号为高人一直是被唤醒的...

网友D:
是南桥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有时换下会好

谢谢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南桥问题,建议更换,

就是更换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啊

换南桥修好了

网友:
哈哈。以后我知道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才硬道理,  是AMD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