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温度超过130,正常吗?

楼主(2012-07-26):
主板型号华硕p4v8x-mx,开始是主板点不亮,经检查是CPU供电场管击穿短路,换上好的场管后正常点亮,但是发热严重,换掉所有场管和边上的所有电容,还是发热。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索性换了一块同样型号的主板,没想到同样是发热严重,请问有经验的师傅们这个主板的温度就是高呢?或者难道是CPU有问题?CPU是赛扬D 2.66

网友(点评):
在换个管子和cpu试下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一般也就60度左右

网友:
能烧开水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正常没这么高的温度的

网友:
期待答案!我这还有一块七彩虹板子,也是一样。场管温度特别高。不敢长时间点。

网友:
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索性换了一块同样型号的主板,没想到同样是发热严重,请问有经验的师傅们这个主板的温度就是高呢?
你是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还是又换了一个好的主板测量的温度吗!  如果不是,发热量大,可能是mos管换的有问题。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碰到好几块了,都是这样

网友:
场管换的功率不够大,导致内阻过大发热。

网友:
你把所有cpu 周边的滤波电容 都换 了             看行不行

网友:
查一下热敏电阻

网友:
全换一样样的,也许会好.

网友A:
直接换了一块同样型号的,好的主板。还是温度高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温度计啊?不会这么高的

网友B:
赛扬D 的温度貌似不小噢 我有个七彩虹的板子 运行起来也是很烫,不过没去管他,照开,呵呵 大热天有坐在旁边都受不了那温度

网友(点评):
CD温度不高的,PD温度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赛扬D 的温度貌似不小噢 我有个七彩虹的板子 运行起来也是很烫,不过没去管他,照开,呵呵 大热天有坐在旁边 ...

cd 换 p4 了 478针 感觉没什么变化,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温度肯定高了,已超过负荷了。

网友:
管子发热,多为G极控制电压低于正常值,可以测量旁边同类型管子参考。

网友:
旁边的3100或3148换了吗?这些也存在问题的,以前修的这些478板都得换完

网友:
温度这么高,也不保护啊。

网友:
靠可以烤鸡蛋了

网友:
感觉温度不正常。表不知道准不准啊?测开水测试下吧。

网友:
打下管子G极的波形,PWM芯片出问题,光有直流电压没方波肯定这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了一块同样型号的,好的主板。还是温度高
测试仪有问题,,,,,大惊小怪

网友:
我碰到好多块这样的.都没修好,电源管理芯片,CPU旁上下管都换完了,电容 检测脚的电阻电容也换了,.通电情况下,G极,电压一样,对地阻值也一样,示波器,打波型 也是正常 ,请教 饼哥也没解决 郁闷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