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改良显卡问题 大卡731 751 海尔T66 hp dv9000

楼主(2012-07-26):
海尔t66   965芯片组   大卡 703
dv9000   965芯片组   大卡 730
换改良 731 751 效果一样  见下图:

海尔t66

dv9000

刚才我修海尔 t66 的时候遇到这个 情况  论坛一搜  有的说是国产机个例
接着弄dv9000  又是这个情况
换回原先 的都没事
请高手指点  怎么样换成改良的?  (客户要求必须换改良版)
补充一下: 这是外接的效果  内屏 灰屏  (灯管亮  没图像  相机照不出效果来 就不传了)

补充内容 (2012-7-28 14:20):
现在这两个机器都做回原来的送走了
我订的731 751  成功的有  联想y510    ibmr61
以后做好别的机器我还会更新的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不像显卡问题,像是显存原因。

没错,逐个逐个的换吧。

网友:
机子原来是什么现象?

网友A:
你外接正常吗?排除屏和屏线的可能了吗?

网友:
那种机器可能挑芯片吧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外接正常吗?排除屏和屏线的可能了吗?

这就是外接的效果  内屏灰屏

网友:
可能挑显卡。当然显存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个人感觉先用MATS软件跑一下看看是那个点,然后打那几个到显存是不是有空焊的。

网友:
方正A606R  原显卡是  G86-703-A2    换771     8屏   花屏   换回原来的 正常  就是温度个高啊   常常90多   无语   771买成295   我现在真想把它砸了 但是 客户的    哎    不晓得 怎么弄

网友:
我有个和你差不多,730换成731后白屏,怎么着也不行,最后换回了730.商家说731挑机器的。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台式机的N卡。显卡是5800GT拆了换上就行。温度保持在75左右用着没问题。我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用着没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芯片内部的显存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国产机子像什么海尔方正清华同方好多大显卡:都是上不了升级显卡的,上了就灰屏外接是花屏的。外产机都没事。这是正常的。现在也没听 那位同仁说能有好的方法去解决。

网友:
哈,很奇怪的现象,听听结果

网友B:
芯片确定是好的吗 ?
这种大卡改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海尔T66这个机子 超级挑卡  一般都是换原装703

网友:
现在的731,751基本都是打过字的。真正原字的731在顶星的板是可以代替703的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台K42,换上去也是像你这种情况。正头痛中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你换的改良版 芯片是不是真的 再说想这种国产机我都懒着修 直接回收配件  还有 貌似LZ用的这张屏也有问题哎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现在市面上的显卡都是771打磨的。

网友:
卖芯片的让人没法说,买回来诚惶诚恐

网友D:
楼主不要折腾了,所谓的改良的大显卡都是有问题的,只有在个别的机器上面使用正常,真的假的不好说,从外观看上去都是纯白胶R芯片不像是假的,但是价格很便宜,都100多点,以前我们在T61上面换成改良的白胶741显卡就是这样,冷开机正常但是重启就黑屏,我感觉是芯片内部的工艺问题,我们一般是给客户换同型号的全新显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昨天发了帖子  估计你没看到   730  703  和731  跟本不通用的   换上就是花屏这种效果    显卡本身没问题    而且730  703  没改良版本  731不是它的改良版本

网友:
你买到打磨芯片了吧 ...!

网友:
换的肯定不是原字的731,现在深圳那帮天杀的卖芯片的奸商,都是用打磨品在挣黑钱

网友:
我给他换回原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确定是好的吗 ?
这种大卡改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751 放在联想y510 上面没问题 同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你换的改良版 芯片是不是真的 再说想这种国产机我都懒着修 直接回收配件  还有 貌似LZ用的这张 ...

闪屏门 wx3  这你都看出来了   不过正常测试能用 他不会竖着花的
我给他装他原来的芯片了    一切正常 爱咋咋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折腾了,所谓的改良的大显卡都是有问题的,只有在个别的机器上面使用正常,真的假的不好说,从外观 ...

他说原型号没有新的啊   还要 r61我用751换过没返修  和我现在用的同一批芯片

网友E:
换在别的机上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在别的机上怎样

联想y510  ibmr61 都试过没事  其他机器没试

网友:
都换了,看看行不

网友:
上面一个看上去,像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不兼容 771不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