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通用驱动板问题17正屏(分辨率无法调1024*768)

楼主(2012-07-26):
拿到机器的时候是 DELL 17 液晶正屏 接电源线是 指示灯不亮 屏不亮,开壳后测更电压都正常,开关也有跳变,高压板控制信号无跳变怀疑是驱动板问题,直接改通用驱动板 (2621 鼎科) 换好可以点亮屏,分辨率是1280*768 不能调整到1024*768  设置成1024*768 画面只能在屏幕中央显示 怀疑是通用驱动板程序跳帽跳错,仔细看了定义说明,换了好几组跳法都不行,有的直接白屏,直接还跳回原来的,可以显示,分辨率依然不好调,大家知道什么问题吗?要重新刷程序?这个据说能支持好多规格的,14-19都没有问题 怎么17正屏会这样?屏规格 CHUNGHUWA       CLAA170EA

网友:
调线一个都不插,注意屏线的+  -.很重要.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

网友:
一个都不插 问题一样 可以点亮 分辨率不可以调1024*768  估计只能刷程序了 可惜没有编程器器

网友:
升级显卡驱动或重装系统.进工厂摸试调回来.

网友:
重刷程序,有的板放得长时间就是会丢失文件

网友A:
17寸的标准分辨率是1280*1024,如果用数字信号可能造成这种画面在中间的情况,再就是你的主机要重启并且更新监视器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寸的标准分辨率是1280*1024,如果用数字信号可能造成这种画面在中间的情况,再就是你的主机要重启并且更新 ...

开始怀疑是通用板程序不对 ,今天中午在网上订了一块并让店主代刷下相应的程序,后来下午的时候我又把这个显示器接上试机看看会不会有其他问题的,结果发现分辨率正常了……可以调,后来上来看到你的回帖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主机没有重新启动……(这个显示器是昨晚修的我的主机一直开着没有重启) 谢谢你们帮忙分析

网友:
均正常,重新刷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写程序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