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奇美图像显示青绿色,无信号正常

楼主(2012-07-26):
一台奇美A150X2 T05液晶显示器,台湾产;故障表现:接VGA信号能显示图像,但色彩不正常,全屏看到是青绿色的(即整个图像只有绿色和黑色两种,没其它颜色了);拔掉VGA线后屏上显示的“无信号”方格颜色正常,有红、绿、蓝(证明屏是好的!);拆机发现驱动板是RTD2010+39VF010的,接屏的是双45PIN的FFC线。在淘宝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双45PIN的接口驱动板,没办法,只能修了。测量VGA信号中的R、G、B都准确无误的送入到RTD2010,行、场信号正常(否则也不能显示了),到此怀疑数据有问题,上百度搜“奇美A150X2 T05”的话题少之又少。看来难修了,希望路过各位给个意见。上驱动板图

补充内容 (2012-8-4 11:35):
本机已修好,是24C16数据出故障,清空即好。

网友:
补充说明,此机的面板部分按键也不能正常控制;开关机键正常,AUTO键正常;MENU,+,-,EXIT都不正常,这几个键无论那一个,只要按一下屏就闪黑一下(闪:相当于按开关键把屏关了再开),图像也暗一半(再按也一样,不会再暗下去,只暗一次!),要把电源拔掉再开亮度才跟原来一样。

网友:
这一般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A:
既然信号线正常,那就找个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个人认为驱动板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那种屏貌似不好找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不过楼主到淘宝里面找得到那个驱动板换个驱动板比较直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信号线正常,那就找个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个人认为驱动板的问题多一些

很明显是驱动板故障,但这种双45PIN FFC插的通用驱动板找不到啊。

网友:
此显示器有新进展了,把24C16里面的内容全部清空后,色彩显示正常,菜单按键也正常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在分辨率800X600下,整个画面很暗;在1024X768下,画面很白,白到看不清图标了。

按AUTO键,在画面调整过程中画面一切正常,正动调整完后画面依旧原样。

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此机资料难找。上传一个 SST39VF010

多谢楼主,占位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