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固件门怪问题

楼主(2012-07-26):
今天接到一个.11固件门的盘。
第一个问题是不认盘。执行了指令后认盘了。去MHDD扫描发现容量还是0 ,后面又执行了两次指令。容量还是0.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正版3000写固件或者效率源专修写固件。

网友:
你后面的2个指令  是什么指令啊?11的的盘  m0,2,2,0,0,0,0,22  是恢复容量的  注意看下磁头有没有被关掉

网友:
  m0,2,2,0,0,0,0,22
最后执行的就是这个。但执行完后,要等一会之后才后有两个提示。最后一行User...4% 还是不行。之前固件门的盘都OK。今天接到的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正版3000写固件或者效率源专修写固件。

老板不买正版我也没办法。之前.11执行完那些命令都可以。今天这个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