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板,12V一般从哪里接

楼主(2012-07-26):
高压板VCC从哪里接,需要断开哪里,EN和ADJ是接排线那,还是哪里?,需要断工吗

网友:
就在电源板上量个12v就可以了,高压开关在连接驱动板的地方一般能找到,不行就在高压那里找找

网友:
原来的那高压板有个12V的保险丝的呀,你接那行了,控制同地都好容量找得到,那条原来的高压电路你打空供电就行了

网友:
12V本来的高压供电保险找空,又或者拆空也行,地同控制好容量找到,不行就输出主板那找

网友:
把原原板上的高压部分供电断开,就接到那个部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