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掉电求助

楼主(2012-07-26):
今天修一台联想E43L掉电源现像是短路。拆机,测得公共点阻值不正常,只有11欧。19V电烧。烧出一个黄色电容。去掉后不在短路。可是现在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23安就掉电。测现在CPU供电没有。求助!!!!!!!!!!!!

网友:
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CPU 没供电吧,

网友:
量下所有电压,应该是缺某个电压或者哪个电压不对

网友:
现在就是CPU没有供电。谁跟我说一下6262的工作条件

网友:
44脚  VR_ON  信号
48脚  3VS
20脚  VIN
22脚VDD +5vs_cpu
31脚Pvcc  +5vs_cpu
这些电压最好在触发之后  掉电之前量

网友:
掉电的速度很快只有2秒实在没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