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服映泰550se的不屈服

楼主(2012-07-26):
主角上场 映泰的,550 se
故障现象:可以点亮,关机后不显示但是诊断卡还亮。
上工具吧!拿到板子,先点看故障现象, 已经点亮,(显示器我也接了,在这里就不发了,不是怕麻烦,图多了怕效果不好啊)既然说关不了机,就关一次看看,电开关傻了, 看图里的标记啊,显示器灭了,可是诊断卡出现了这个现象。大家说有没有见过这个现象。
既然不关机那就看还有没有电压没有断掉,关机的时序是什么???就是上电时序倒过来,按照一般上电时序,内存,桥,cpu,总线。测电压,测总线,有1.2,很明显不正常啊,那就跑线,不过我有图纸就不跑了,直接看图纸。
找到总线供电mos管的控制级电路, 看到htvdd-en信号,(注意哦,是关机状态哦)惊喜出现啊!是低电平,正常!那为什么没有吧电压断掉呢!再测Q49的B级C级,分别是低电平和高电平!到这里还是没有问题啊,看到Q48邪恶的躺在那里,(*^__^*) 嘻嘻……我就是不先看你,让你寂寞会。那就看q47吧!测G级电压,高电平,很明显不对啊,正常的话应该是低电平的啊!凶手!!!!!!就要付出水面了,看我柯南把你揪出来。
看Q47的C级,也是高电平,B级还是高电平,哈哈哈 ,原来就是你啊,左手拿焊膏右手风枪,(*^__^*) 嘻嘻……美女我来了。换掉开机,再关机,正常了,到此板子修复。哈哈。 修好了,那俺跟老婆聊天去咯。

网友A:
“那就看q48吧!测G级电压,高电平”楼主打字还是得检查一下.....q48和q47的描述别弄反了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 谢谢楼主

网友B:
总线电压没有关掉 ,学习啦  我感觉 那张 鑫帝的测试卡  是我的  我掉了好多张了  楼主老实交代  测试卡 那里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电压没有关掉 ,学习啦  我感觉 那张 鑫帝的测试卡  是我的  我掉了好多张了  楼主老实交 ...

我这个不是鑫帝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q48吧!测G级电压,高电平”楼主打字还是得检查一下.....q48和 ...

多谢提醒

网友C:
没图纸就难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就难跑了

是难跑了,不过如果客户不急,我想还是可以跑出来的

网友D:
向楼主学习了,听了你一番的解释我好像看懂了些。你的话语对图纸。

网友:
修的很好理论知识很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向楼主学习了,听了你一番的解释我好像看懂了些。你的话语对图纸。

看懂就好 主要是探讨 共同进步

网友E:
可以把Q49 Q48用镊子短接找出元凶 一步到位

网友:
哎,我还是没看懂。还是学基础去吧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Q49 Q48用镊子短接找出元凶 一步到位

可以短接测试,其目的就是为了测试两者工作情况,你说的短接应该是强制这两个NPN类型三极管CE或BE级进行导通工作,达到高低电平导通和截止的目的,从而判断Q47本身好坏.

网友:
这里Q47应该是N沟道高电平导通性质场管,当本身G级为高电平时候,D级输入的工作电压应该通过内部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流向S级输出工作,然后通过电阻分压形成2.5V基准电压,即本身D级为低电平正常,这里Q47G级高电平电压应该是本身击穿造成GD级直接相通产生的.

网友:
楼主故障修复前主板不能关机的原因应该是Q47本身击穿造成DS级一直相通,即这时候2.5VREF基准电压会一直产生,从而满足LM324电压比较放大器正向输入端引脚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最后引起1脚会一直保持高电平输出导通Q18,这样子本身S级1.2V会一直通过3.3V转换产生引起总线供电不能关闭。

网友:
学习了,关机故障一例。研究一下。

网友F:
Q47是N沟道场管,哪来的C极,D极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Q47是N沟道场管,哪来的C极,D极差不多。

楼主在这里讲解错了,在Q47饱和导通和截止时候,本身D和S级应该是有存在电位差的.

网友:
550还搞。。。。。 桥还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Q49 Q48用镊子短接找出元凶 一步到位

不一定要通过镊子短接找元凶,在Q48C级为低电平,而Q47G级为高电平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拆下Q47这个N沟道高电平导通性质MOS管测量本身G级对应焊盘工作电压情况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到之后也短接了试试了,的确不同啊

这里短接应该是强制通过Q48和Q49NPN类型三极管本身E级接地拉低对应B和C级的工作电压.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屌屌哒

网友:
如此精神不屈不挠呀

网友:
精通时序就是好,修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