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不触发

楼主(2012-07-26):
GA-M61PME-S2   IO为ITL  IT8716F-S GIGABYTE专用的 IO103脚没有电压 短接ATX电源一下后就有电压。有的时候短接ATX电源一下后102脚就有电压了。是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没太看明白

网友:
先换IO  技嘉的坏的多

网友A:
103脚是IO到南桥,它的电压由3VDUAL经过R52上拉得来,如电压不正常先测试对地值有无偏低,如偏低查BC176有无漏电或IO坏,具体方法是摘掉电容和挑开IO的103脚测试,如103电压还无,那就要查是否电阻不良或南桥不良了。

基地的就是不一样!理论不错哟

网友:
原来是ATX电源旁场管K40T30GH软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3脚是IO到南桥,它的电压由3VDUAL经过R52上拉得来,如电压不正常先测试对地值有无偏低,如偏低查BC176有无 ...

测哪个对地阻止啊!???

网友:
问下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你了!103脚没有电压

网友:
补充一下102也没有电压  求救本人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哪个对地阻止啊!???

哪里不对测哪里

网友:
c61  桥的概率最大吧

网友:
晶振,IO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