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选购 dell 商用台式机主板问题通病,CPU 12V供电 旁贴片电容暴

楼主(2012-07-26):
贴片电容选购 问题 dell 商用台式机主板问题通病,CPU 12V供电 旁贴片电容暴  最近公司卖出去的DELL 330 台式机 还有DELL 755台式机都过了保修,现在主板坏了要自己修,最近修了 7-8个都是主板12v 供电旁的贴片电容爆了,故障现象为 开机指示灯橙色并闪,按开机键无反应 不开机,拔掉12V 的电源供电线 可以开机,换旁边的大贴片电容 问题解决,换上去的电容是在DELL以前的旧板子上拆了 好像一般的主板上还没有这样的贴片电容,现在旧板子上的电容都给我拆没有了,以后没得用了 电容上又没有规格标示,有料板可以比较大小颜色还代换,现在没有料板 想在淘宝上买,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规格,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谢谢

上了2张图 ,这个在淘宝上怎么购买啊? 不知道容量和耐压 大哥们指点下

网友(点评):
这个修一下200多呀,品牌机就这样

网友:
要看标记才知道牌子容量,理论上看体积应该也是比较大小的,显卡和硬盘电路板之类的上面这玩意也有

网友A:
找个好的这种电容测一下容量,至于耐压值12v的供电电路中16v、25v、35v的都是可以用的。再者就是个头了....没合适个头的话不一定非得纠结贴片电容,用参数差不多的普通电解电容也行,飞两根线安装在旁边就行了

网友:
我换这种电容,只看体保积同色彩,好像也没什么事呀,手提板上我多到用不完,旧液晶板上也有

网友:
你就把第二张图给淘宝的卖家看就得了,就说我要这样的电容(大小,形状,颜色一样)

网友:
这种电容,料板上不难找吧。个头一样颜色差不多就行。

网友:
这DELL板我也修不少了,有时候我是直接不装电容的,

网友:
省去,不就行咯

网友B:
我以前也修过这种情况的机,我都是直接去掉不装,一样没有问题

网友:
只看菜色同体积,别的不看,一样没事

网友:
其实这个电容可以不用上的。。直接拆掉既可,有就补上,没有也可以不上的。

网友:
用普通的16V电解电容,或者用固态电容换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修过这种情况的机,我都是直接去掉不装,一样没有问题

不上确实可以点亮,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的这种电容测一下容量,至于耐压值12v的供电电路中16v、25v、35v的都是可以用的。再者就是个头了.... ...

大哥 容量选多少合适

网友:
看清电容旁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后,查该芯片典型运用资料或电路图,如果是电源滤波电容的话,大小就无所谓了。0.22u-10u的都无妨。

网友:
1210电容-10UF  16V 360的图纸上写了这个电容的规格从1210改到1206了

网友:
你的图上的是1210规格的,16v10uf无极性的

网友:
我直接去掉。

网友:
图纸翻到34页

DELL OPX360.pdf

网友:
发现个问题,怎么主板的问题帖子发到显示器区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GX520的主机也是一样的故障现象,也是12V短路,会不会是一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