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雷击后3.3V微短路故障!

楼主(2012-07-26):
百忙之中来发帖,望找到点思路!连续打雷,坏的电脑不计其数,网卡芯片拆了20多个在桌上!哎。。。。废话不多说。G450的笔记本待机0.06a,第一感觉偏高,按开机键,能触发,电流上0.56,3秒后直接跳到1.2a不动。拆机,量待机3.3v电感14欧姆,5v电感500多欧姆,断开3.3V电感,前级无短路,后极短路。接上3.3v电感,通电网卡芯片很烫,直接拆掉网卡,量3.3v处还是14欧姆,上电依旧是0.56A,3秒后跳到1.2a不动,手摸各处芯片没发现有发烫的现象,沿着3.3V跑电路一路拆,一路断线路,主板上跟3.3V有关联的电路被拆的伤痕累累,依旧短路,无奈之下拆南桥和IO,还是短路。失望中。。。烧机法:电流限定到1A,接3.3V到待机电感3.3V处,一端接地,手摸各处IC依旧没发现有烫手的地方。请问下各位师傅们这微短路该怎么烧出来?

网友:
...从没烧出来过。。我感觉我手的温度都比那短路的地方高

网友:
{: 烧不出来

网友:
我是电压调3V ,电流最大开始烧的,摸吧

网友:
估计是一个或几个电容漏电,这个得仔细地查了

网友:
找了半天没结果,头疼,搁一边,明天继续找,谁有没有找这种微短路问题的好方法?麻烦告知,顶上。。。。。。。

网友:
3V的全拆完了?EC,南桥,北桥,还有一些门电路都用了3V。如果全部拆完了那就是夹层短路了,那就直接把电压调高烧吧。

网友:
调高电压烧会不会把故障扩大啊?我小心翼翼的把电压调高到4V还是没发现有发烫的,不敢往上调了,怕烧掉其他的东东,按道理说待机的3.3V短路,应该不牵扯到北桥和显桥吧?

网友:
还有着主板是N10M-GS2-S-A2的独立显卡,显卡供电的电感阻值为2欧姆,这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哥们  你可以直接把PU503那个8脚的管子摘下来在充放电芯片左面 试试看 我这个就是雷击的烧了很多包括这个3.3V的管子

网友:
只能用烧机法,一点点加压了,只要是短路,必然有发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