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主板温度忽高忽低,怎么修?

楼主(2012-07-26):
系统很不稳定,很容易死机,现在连系统都装不上了,有时在DOS下都会死机,该换的都换过了,鲁大娘下会10度以下,一会90多度,百思不得其解,哪位高手见过类似问题不?
压过南北桥,温度正常,北桥俺还加过硅脂,还是一样
测温电路包括哪些东西?具体是哪几个元件?

网友:
传感器就是一个排阻???

网友A:
楼主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刷BIOS试试

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楼主,那只是个排阻,在asus的板子上最为常见,不过这种排阻的损坏率出奇的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只是个排阻,在asus的板子上最为常见,不过这种排阻的损坏率出奇的高

哦,那这板子问题出在哪呢?以前还正常用过1年多呢,出现这个问题换过电源,换过内存,换过CPU……都换过还是没用,就是板子 的事,有大侠见过这故障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那这板子问题出在哪呢?以前还正常用过1年多呢,出现这个问题换过电源,换过内存,换过CPU……都换过 ...

这个只有等高手了,反正我要碰着这板子我也和你一样会头大,不过要做得更绝的话就换桥试试,因为不能排除芯片不良。

网友:
G31  G41之类的板出现的问题都比较怪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等高手了,反正我要碰着这板子我也和你一样会头大,不过要做得更绝的话就换桥试试,因为不能排除 ...

俺业余的,木有风枪,只有电吹风  木有桥 只有烙铁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主板温度传感器是一个排阻。。

网友D:
打内存对地阻值,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E:
这种集成显卡的北桥芯片问题居多

网友:
楼主那个是排阻吧

网友:
换个北桥吧

网友F:
楼主,如果你怀疑温控的话,我建议你直接换IO试试,说不定能见到艳阳天!

网友G:
换桥就华不来了,你在io上加个散热片看看。一般可解决

网友:
碰到过这种昂达G31的故障,也是没有搞定,期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内存对地阻值,北桥问题居多!

俺是业余爱好者,不会打阻值,咋弄?北桥如果有问题,基本没搞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集成显卡的北桥芯片问题居多

北桥芯片问题 到底是 什么问题? 虚焊还是损坏了?

网友:
无风枪,无代用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你怀疑温控的话,我建议你直接换IO试试,说不定能见到艳阳天!

无风枪,无可代用的IO

网友(点评):
开玩笑,当然能换来,这就要看你的技术了,最后用斜口的好换些,要不然你的焊工不咋的!

网友(点评):
“最好用”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桥就华不来了,你在io上加个散热片看看。一般可解决

真的煮的?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