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电源经验小总结

楼主(2012-07-26):
  修理电源和修理主板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主板的损坏除了少数主板由于设计缺陷局部过热,或使用条件恶劣、使用劣质电容,存在多个器件失效外,往往只有一个或两个元器件的损坏,主板不存在大面积的老化现象。找到损坏的元件就能修好。
  但电源由于是高电压、大电流、高功率造成了电源的损坏多数是由于元器件的老化,性能降低,最后发展到故障。
  因此,修理电源不光要是找出损坏的部件,还要对老化但尚未完全失效的器件(主要是电容)进行更换,对以后可能发生的故障进行预防处理。形象地说,修理电源是一个将老电源返老还童的过程。
  修电源需要系统的检测和测量。
  首先,更换明显鼓包的电容,一般发生在输出部分。
  第二是测量主要的二级管和三级管是否短路,对损坏的半导体器件进行更换。
  第三是对线路板已经虚焊和将要虚焊的焊点进行补焊。
  这三部分做的细致的话,电源基本上就修好了。
  某些电源初级两个大电容中有一个损坏无容量,不能只简单更换电容,要取下初级的均压电阻,测量一下有无开路或阻值变大。大电容的损坏,往往是从电阻变质损坏开始的。
  电源启动马上保护通常是有整流管短路。
  要注意一个问题,电源修理后,即使启动风扇转了,也有一部分电源存在初级两个开关管驱动部分的2个小电解老化,造成半桥两边导通时间不一致,波形不对称。这需要借助示波器,接在变压器的次级,观察变压器的上下波形是否完全对称。要观看电源空载和负载情况下的两次波形,都要完全对称。
  还要看风扇是否卡死,对轴承进行上油,注意做好密封。
  这样一台电源就恢复了青春。
  简单总结,不对或不足之处请更正、补充。

补充内容 (2012-9-5 12:42):
还有一部分电源输出侧的电感烧焦,其原因是电感的铁粉芯由于质量问题或温度过高,构成铁芯的铁粉微粒之间的绝缘材料逐渐失效,铁粉短路,铁芯损耗变大所致。个别主板也有电感烧焦的现象。

补充内容 (2012-9-5 12:44):
修理电源一定要串灯炮,隔离变压器一般不用。

喜欢总结是个好习惯

网友:
没修过电源,看到LZ的讲解,有了新的认识

网友:
这个对修电源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总结很好,我曾经就遇到一个电源还比较好,检查就是一只半桥的主滤波电容失容。从日期看,这只电源约用了一年多,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仔细检查发现有一只均压电阻上滴得一滴胶,可能工厂是固定电容的时候滴上去的。仔细观察有一只引脚没有穿过印刷板的孔,用摄轻轻一撬,就出来了,相当于接触电阻很大,造成了这只电容过早的失去了容量。可以肯定的说,就是这只均压电阻造成的主滤波电容过早失容。

呃,这电源不怎么样。

网友:
看了很有启发,多谢分享!

网友:
很好,分享了。电源输出都是大电流,元件损坏有联动效应,会引发多个元件损坏,维修时要特别注意。
如开关管坏,其限流电阻多数也坏;滤波电容一次换两个对称的;大电容坏,查两个均压电阻;+5V电压偏高,查+12V是否偏低;大电压元件坏必查其供电元件等等,总之,要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
还没修理过电源,说的很全以后多个借鉴。多谢。

网友:
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希望以后这样的文章更多些。

网友:
主要是学会电路分析才行,不会分析,也只是哪里坏了修哪里,哪里是主因都查不出来,后果还是很严重

网友:
每看一次,都有收获。

网友:
先盯着那几个功率管查,一般都是那些东西容易坏

网友:
说得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2012-08-25):
没什么感觉啊!发一些维修实例看看或许作用比较大啊!

网友:
大电容的损坏,往往是从电阻变质损坏开始的。

网友:
啊,原来这样的

网友:
楼主修电源很有经验呀

网友A:
电源我修的不多  炸了许多会

网友:
输出电压低怎么修呀

网友:
分析得不错老电源风扇要加油或更换,没示波器那东西看波形,驱动部分的2个小电解老化判断不了,一般没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这个对修电源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我觉得修电源先看保险,烧的比不烧的好修。其次量PSon和紫色5V,没有紫5V就是待机电路的问题,有了这两个电压仍然不开机就要看那两个推动三极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我修的不多  炸了许多会

修电源最好要串灯泡,这样最保险,不会大面积烧伤其他原件,也不会“放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最好要串灯泡,这样最保险,不会大面积烧伤其他原件,也不会“放炮”

楼主我听说过专业维修电源的 好像用什么调压器 是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2#pid5527325

网友B:
你说的好像是隔离变压器,这样基本没有触电的危险,和串灯泡不是一回事。灯泡串在保险上,要是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的地方灯泡会很亮,要是没有短路的话开机就亮一下

网友(点评):
很有启发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好像是隔离变压器,这样基本没有触电的危险,和串灯泡不是一回事。灯泡串在保险上,要是后面的电路有 ...

楼主你说的隔离变压器是什么样的 ,能支持多大功率。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其次还有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 ...

我知道了谢谢你  改天我买一个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2#pid5527319

网友:
我知道了谢谢你  改天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
学习了,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
学习了,电源与显示器电源板部分看来也有通用之处啊

网友:
把坏的东西修好也是有成就感的

网友:
写得很好,很有深度!!!!

网友:
我觉得都没讲清楚啊。。。随便说了下

网友:
看了很多帖子  都是换TL494   LM339   一头雾水  似乎这两个集成块很脆弱

网友:
感觉板子上固定元件的胶很麻烦

网友:
好东东,看起来还是简单哟

网友:
好好好好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3626-1-1.html

网友(2012-09-28):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比较有用,就是总结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