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电源板坏,换后电源板发热

楼主(2012-07-26):
一HKC22寸显示器,电源板坏,换了电源板很烫,显示正常!电源板有杂音发出,担心用的时间会不长,请教电源板烫是过载还是别的原因?过载该查哪里?谢谢!另显示器上有这个 是显示屏坏?

网友:
负载有问题  电流太大吧

网友:
负载太大了呀,也不用再换板了,屏都出彩色线了,屏也坏了,叫客户换机吧

网友:
发热是大功率元件虚焊。

网友:
原装板 什么问题呀

网友:
新换电源板质量不好。先找个好点的电源板试试,否则容易误判。

网友:
只能说是电源质量不好吧,,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一看就是显示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额  给客服说换屏就整好了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就把故障恢复原样,告诉客户没有修好,不然会说你给弄坏的,你麻烦大了

网友:
还有一点 如果这个机子是亮线的话 就是屏坏了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这板子应该是2120+2545的主板  VGA哪里有三个H2F  电压为1.8V   你测量一下是不是1.78到1.82     不是的话就换掉试试

网友:
刷分!!!!!!!!!!!!!!!!!!!

梦煮春秋 -4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原来的电源板,应该是你换的电源不匹配,屏上垂直线应该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