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N的MOS管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楼主(2012-07-26):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发现一个MOS坏了,上面写着912 48 63NG,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谢谢。安森美的片子,网上找了下资料找不着
资料
主板

网友:
换个相同位置的场管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xiaoniaocaw1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