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50P4升级版不能开机

楼主(2012-07-26):
电源开不了机,将负载脱开测14脚PS-on3.6v,9脚5vsb正常将14脚对地短接风扇起动此时+3.3v和5v正常但+12v输出只有+10.05v而12脚的-12v只有-5.7v电容也没有古包漏液.请教各位老大此电源故障大概在那部份?谢谢!

补充内容 (2012-7-27 14:48):
以上测量各脚为ATX插脚电压

网友(点评):
接上一个光驱,看带载后12V的电压有没变化,没有就修12V,另测一下PG

网友:
脫开电脑主脑主板接上光驱原来10.5v的输出变成12v而ATX插脚12脚原-5.7v现也恢复到-12v其余各脚电压均正常PG电压启动前0v将ps-on对地短接启动后PG电压为5v可插到主板上电脑就是开不了机?恳请那位高人不啬赐教!

网友:
接到主板上各电压正常吗?不会是主板问题吧?换主板试试

网友:
本电脑现使用长城ATX-300sd一切正常

网友:
更换+-12V滤波电容,检测与12V并联的空载电阻的阻值是否变大

网友A:
首先谢各位热心指导这两天忙着看*词语被过滤*今天把电源量了下两个大电容两端都是158V,7600各脚1脚4.6v2脚4.6v3脚3.4v4脚0v5脚1.6v6脚3.5v7脚0v8脚2v9.10脚0v11脚2v12脚22v13.14.15脚4.8v16脚0.7v
LM339,1.2脚0v3脚4.8v4脚1.3v5脚1.1v6脚1.3v7脚0.4v8.9脚0v10脚1.3v11脚2.5v12卿0v13脚5.4v14脚2.4v 请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主板跟机箱打铁也可能如此

打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各位热心指导这两天忙着看*词语被过滤*今天把电源量了下两个大电容两端都是158V,7600各脚1脚4.6v2脚4 ...

从7500芯片的各脚电压来看,只看到16脚电压稍为偏低(一般待机为0.65V左右,启动后大约在1.1~2.5V左右). 7500的4脚电压是正常拉低到0V的,3脚的电压如果是稳定而不是在跳动的就是正常的。  339的8、9脚(待机为1.46V、0.05V, 启动为1.49V、3.43V)    11脚待机0.07V,启动为5.27V   14脚待机0.07V 启动4.88V   以上是我以前所测的一些数值和楼主所测的几个不同差异

网友:
找个好电源测测电压,对比下,那个电压不对,直接拆开跑线,看看那个原件出问题就可以啦。

网友:
路过学习,感谢楼上无私奉献,楼上的各位辛苦了

网友:
倒着跑这两个线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