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MA785GT-UD3H上电无复位

楼主(2012-07-26):
主板送来看到内存槽左下角有一八脚电源IC ISL6545变色,换了不行,万用表量Q429 D级有3.3V,G级和S级无电压,Q22 D级有3.3V电压,G级和S级无电压;不知电压受哪里控制。

网友:
别纠结了楼主,先查查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查前面的内存、VDDA、CPU供电等等是否正常,

网友A:
楼主 你的ISL6545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B:
你要先确定有什么电压没有出现

网友:
楼主拆的那个电源芯片是属于焊接容易虚焊跟连锡类

网友:
查下CPU的供电还有桥芯片的供电,

网友:
内存电压有了吗

网友C:
技嘉的ati主板  6545 并不是给内存供电的  一般有两个6545  北桥旁边一个南桥旁边一个 都接2.2电阻 。6545坏2.2必坏  2.2 直接接12v 确认下2.2烧没烧

网友:
你好,如果不是旁边的2个八脚芯片控制,那就该是旁边的三极管控制了1

但是,楼主,内存供电是在续南桥,北桥,cpu供电之后的哈!所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ISL6545是不是好的哦

今天到的货,进的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确定有什么电压没有出现

北桥旁边的6545和内存槽旁边的6545都是 八个针脚只有一个12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ati主板  6545 并不是给内存供电的  一般有两个6545  北桥旁边一个南桥旁边一个 都接2.2电阻 。6545坏 ...

2.2的阻值是?2.2千欧吗?我量了好几个怎么阻值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旁边的6545和内存槽旁边的6545都是 八个针脚只有一个12V电压,

那就先修电压

网友:
那还有什么说的,cpu都没正常工作当然不会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的阻值是?2.2千欧吗?我量了好几个怎么阻值都不一样?

2.2欧姆 保护电阻 785的主板应该在保 送修吧  一会就能搞定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好,查isl6545  的工作条件1.5.7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先修电压吧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看看是不是坏啦

网友:
CPU没有供电还是先检查各大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