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怎么代换。

楼主(2012-07-26):
还是随便找个NPN的三极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正常来说可以找个NPN的就可以,但具体还是看参数,最好找个相同位置的

网友:
换上试试就晓得了

网友:
找个P管就能换上吧

网友:
NPN型的数字三极管,笔记本有上一大把呢

同意

网友:
这个正确。。。

网友:
数字三极管(NPN型)............内部集成了分压电阻...............可以找原型号代换,或者找类似数字三极管。。。。再或者找普通三极管自己加上分压电阻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