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装系统滚动条卡死!!!

楼主(2012-07-26):
接到一台HP,来的时候没CPU电压,因客户把硬盘拿走了,接口也拿走了,当时修好不能测,客户来后,装不上系统,后跟客户沟通,显卡问题,重做显卡后可以了,测了一天的机,快下班时机子又了问题了,拆开还是CPU问题,周围全部换换掉,现在机子进PE正常,就是装系统卡死,XP,WIN7都试过,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entire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BIOS或者IO都有可能

网友:
cpu换了吗,显卡最好也换一下

网友:
放别的机上面安装好在放到这机子上面看看
我遇到过内存不好出现这问题

网友:
上面说的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