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2G 开机就掉电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7-26):
刚接一台联想K42G,待机电流0.05,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亮,马上指示灯熄灭,电流无跳变,求维修思路,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另附图纸

网友:
电流大了吧!!!!!!!!!!!!

网友:
先用手摸摸有没有局部地方问题过高  然后排短路   快的话只有你对电路熟悉采可以啊

网友:
看保护隔离呗,打电感对敌阻值,LZ也是新手吧,我也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