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P修复全程

楼主(2012-07-26):
昨天晚上10.30了一个商家打来电话说有两个本要拿过来修,哎半夜三更的还不睡觉。10.50了本才送过来,一个戴尔1545  一个华硕A8J 。  戴尔1545进水机子,不触发,华硕A8JP能触发电流上到0.14A掉电,  我和朋友一个拆戴尔一个拆华硕,拆机以后发现戴尔里面的水都还没干,朋友把戴尔清洗干净以后居然能上电,插屏测试亮机了
华硕机子拆机以后还是电流上到0.14A掉电,太晚了明天再修了。

今天早上一来,拿到机子准备开工,居然不触发了,我晕死测量开关没有3.3V电压,再查电路图,查Q473脚有3.3V 2脚没有电压,在测R4753.3V上拉,说明是被后面拉低了,把第2脚相连的地方一个个断开,最后断开LID_SW相连的休眠开关时电压起来了,再测试可以触发了,电流依然到0.14A后掉电,  凭感觉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于是先测量南桥有没有发出SLP_S3# SLP_S5#信号吧  测量后发现都有。于是开始一个个的查SLP信号开启的电压,
SLP信号要将+12vsus转换成+12V 查到Q6105时发现第3脚和第4脚都没有12V ,原来12V都没有出来啊,难怪要掉电了,于是又开始查12V的来源
原来12VSUS来自这个线性芯片,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主供电接公共点电压居然只有8V,难道供电电压都被拉低了? 再往前查发现公共点电压都正常19V,并且公共点到的其他地方都是19V 唯独这个地方只有8V,不管了直接飞线吧,嘿嘿估计是板成有问题了,飞线后12V出来了,电流上到0.38A左右了  还是掉电。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2917.png
继续测量发现1.05V的电压没有出来,1.05V1.5V都来自芯片ISL62271.5V电压出来了,而1.05V没有出来 于是测量1.05V这一边的工作条件,测量发现第8EN1的开启信号没有,再往前测发现SUSB_PWR经过电阻R5217到芯片的第8脚,R5217两边都有电压,再测量发现第8脚于R5127断开了,补充一下次芯片拆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芯片腐蚀了,拿到手就把他加焊了一下。 既然断线了就直接飞线吧。飞线以后再测试,电流上到0.48A了,上假负载测试,VCCA  PG 复位都有了 暗喜机器应该修复了,于是上CPU,内存测试,插上屏,机器亮了嘿嘿, 基地回来以后开店3个多月了,首次发帖,怀念在基地和兄弟们一起学习额时光,希望我的室友们都生意兴隆。
拆掉的休眠开关:

12V线性芯片的主供电,直接接的适配器电压:

ISL6227的1.05V一端开启信号:
机器修复:

同意楼主: 3.9 反对楼主: 5.0

网友:
lz diao a

网友:
厉害呀
刘兄,我来看你了。不错,哈哈!!!没分加,就热闹下哈哈

网友:
擦  强大的基地。。。。   就是厉害呀。。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  文中说“测量南桥有没有发出SLP_S3# 和SLP_S5#信号吧  测量后发现都有。于是开始一个个的查SLP信号开启的电压,
”       你是怎么测信号的呀。。。   我一直不会呀。。。

网友:
楼主的、在哪里学的技术啊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基地实地学员

网友:
对照电路图查啊

网友:
果然强大,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林哥牛逼呀。

网友:
不得不佩服 再次验证基地确实牛
没有图纸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A:
妈拉个B,老子第一次上贴的机子,修复以后,商家给我说客户不修了,草*脏话*

网友A:
做维修难啊,修商家的机更难,这个杂毛商家第N次水我了,经常机子修复以后说客户不修了。而且每次都是收80都不修,80就是目前我们这边行业内的最低价,这种奸商经常是我们给他报80,他们给客户报3  4百,给客户谎报说换板,导致客户觉得太贵而放弃维修,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劳力劳神修出来了,他们一句话不修了,我们一分钱都收不到

你们报的太低了,把商家都惯出毛病来了。

网友:
刘兄,不要把价钱压低,最后都是把自己的饭碗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难啊,修商家的机更难,这个杂毛商家第N次水我了,经常机子修复以后说客户不修了。而且每次都是收80都 ...

晕  成都就是这个行情啊,不是我压低的。

网友B:
公共点8V,应该是被什么东西拉低了吧?

网友C:
19V拉的位置不科学啊

网友:
羡慕妒忌恨。这技术。 收藏 仔细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8V,应该是被什么东西拉低了吧?

我也没搞懂为什么是8V,  但是没有被什么东西拉低,如果是拉低的我飞19V过来也会被拉低, 估计是板成当中的线路被腐蚀后阻止增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V拉的位置不科学啊

我知道不科学  图方便嘛,  反正要有开启信号了12V线性电压才会工作,时序上不会乱

网友:
呵呵,新手能这样不错了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如何测SLP_S5#这个信号的啊?我看了图纸,这个信号从南桥出来,找不到后面的测试点啊

网友D:
请问楼主在感觉到电压没有出来时,为什么不先测所有的大电感上是否有电压,而是直接测南桥所发出的SLP信号所开启的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刘兄 单靠维修时干不长的  你得自己零售  再带动维修。。

网友:
板子不好修呀,楼主要相信自己不要溅卖你的技术,该宰他的时候不要手软

网友:
这种再跟同行说一下,尽量让他们接受,实在不行就人为的把他主板搞坏,你不仁我不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如何测SLP_S5#这个信号的啊?我看了图纸,这个信号从南桥出来,找不到后面的测试点啊

修好以后写的贴,写贴的时候没有特别留意SLP_S4#和SLP_S5# 这两个信号,  一般这两个信号很多时候都只用到一个。  因为后面查得时候都更名了的,所以也没留意前面是用S5#  还是S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在感觉到电压没有出来时,为什么不先测所有的大电感上是否有电压,而是直接测南桥所发出的SLP信号所 ...

个人习惯吧 因为很多电压都是电感上测不到的,也会导致瞬间掉电, 比如这个机器的12V ,还有3V  5V通过SLP信号切换以后的S0电压和S3电压后极有短路也可能造成瞬间掉电,但是这些在电感上都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乃是板神啊

网友:
12V的主供电要是从保护隔离后面拉就更好了,

网友:
顶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体眼键导致不触发

网友:
精彩  基地学过就是不一样

网友:
80太低了吧,像楼主这个技术应该先报价在修,这样不会让自己的努力白白浪费

网友E:
这样的板子报80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板子报80太少了。。。

我已经再次提醒了那个商家  报80-100的机子都不修的就不用接过来了。  主要是这个行业风气不对,成都这边都是免费检测,检测出来再报价。这样做往往被商家和客户掐住要害,报价稍微高点客户就想尽办法的砍价,你不少他就不修,很多人觉得问题都检测出来了,便宜也要修,不能把钱给别人挣了,这就是恶性竞争。
我现在接商家的和客户的机子都先把最低维修价报一个,比如商家80-120  直接客户160-200 能接受这个标准的才开始拆机检测,不能接受的就不接机。   我现在这样操作有很多商家还不能接受,因为成都的芯片级维修接机都是免费检测,检测了再报价,这样做最有利的就是串串商家,问题检测出来了他就给客户报换板,换显卡什么地,猛宰客户,客户不修了对他们没有任何损失,就一句话客户不修了,把机子装起。
  我现在坚持先报个最低价,能接受的再接机。在这个最低价范围内的,修好直接取机,不再次报价。 维修成本超过这个最低价的,再给客户或商家说明情况,愿意修再修,不愿意修得机子装好不收钱。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查电路图弄了半天才修出来。客户打电话说,师父,麻烦您给装起来一下我不修了。。当时心里那个凉啊。。哎。弄的今天一天都没心情

网友:
lz 强大  关键 的你没有写出时序  , 时序在你心中 我这菜鸟还不行

网友:
楼主修的很不错,修好了客户不修就把主板换了,A8的主板反正多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妈拉个B,老子第一次上贴的机子,修复以后,商家给我说客户不修了, ...

先看现象就报价。同意再修。桥什么坏了再告诉他大件坏了。得加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难啊,修商家的机更难,这个杂毛商家第N次水我了,经常机子修复以后说客户不修了。而且每次都是收80都 ...

你们那边价也太低了,我这边商家没个200元,根本不动手.

网友(点评):
对啊,我们这里也是这们的,起步价不低100元。象你这样不低200的

网友:
楼主修的真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看现象就报价。同意再修。桥什么坏了再告诉他大件坏了。得加价!

我觉得这样操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那边价也太低了,我这边商家没个200元,根本不动手.

哥哥在哪里做生意啊?  我也到你们那里混口饭吃

网友:
学到很很多东西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