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击主板怎样判断桥坏

楼主(2012-07-26):
前两天打雷,接到好多台主机辟坏板的,测量PCIA14脚对地短路,USB数据对地阻值正常,取了网卡后,A14还是短路,这样是不是南桥坏了啊,请教下师傅们,你们是如何判断雷辟后的南桥坏的呢?

补充内容 (2012-7-27 09:36):
忘记说了,我测了南桥上的小电容,有的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点评):
我一般先拆网卡,再就拆桥,南桥好值球!很快,打阻正常不正常就知道了!!!

网友:
usb ide的数据线对地阻值,但是也不是绝对准确,很多桥坏打不出来

网友:
这个  也说不准了。。。  不一定了。。。

网友:
最后一招就是,把南桥拆了看还短不,不短了就桥坏

网友A:
你可以打一下,网络和南桥相连的AD线,看看有没有短路,还有就是,量一下,IDE,SATA,I/O,PCI ,USB,AUDIO,等等,都可以判断,还有就是有电流法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一下,网络和南桥相连的AD线,看看有没有短路,还有就是,量一下,IDE,SATA,I/O,PCI ,USB,AUDIO,等 ...

我打了PCI的AD线正常,其它的我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
基本USB对地值就可以!

网友:
打USB对地阻值。插上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摸南桥有无发烫.

网友:
1085 1117 是否滚烫 拆下网卡 看看还是否滚烫 说明南桥挂了

网友:
一般3Vsb短路。。。拆网卡后还短。。本人就认为是南桥坏了

网友:
打下3VSB的阻值,打下南桥边上的阻值,打下USB,等等

网友:
我又一个V星7529主板插上电源待机 开机触发,南桥发烫,测USB对地 有一个短路,是不是南桥也坏了?

网友:
吹掉网卡,待机摸南桥是否发烫

网友:
南桥在待机情况下发烫,就是坏了

网友B:
电感有对地阻值为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对地阻值为零的吗?

电感对地了,是桥坏了吗

网友:
电感对地阻值为零吗?为零的话你就用3V烧、摸南桥的时候要小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动作有点大了

PCI你是怎么打的,其它的你就知道怎么打,

网友:
最简单的都是打USB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