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不触发

楼主(2012-07-26):
今天接到一块GA-M720-US3主板。IO为IT8720F  103脚有电压为3.3V 102无电压把102脚挑开后就可以开机..请问是IO坏了吗...

网友:
桥,桥发送到io的信号那个是-slp—s3 但前提是你确定桥的工作都正常了 只有这个信号没发送到io

网友A:
桥有3.3V电压都,桥发出的信号是有3.3V电压到102脚吧...

网友:
查信号输入输出的跳变有没有,IO和南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有3.3V电压都,桥发出的信号是有3.3V电压到102脚吧...

是的 ,这个板应该是3.3v被拉低一下有动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板应该是3.3v被拉低一下有动作 ,

我把102脚挑开  测和IO连的那一个脚还是没有3.3V电压.  可以开机.    桥有3.3V电压 晶振也有1.4-1.6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