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26):
接了客户一台原装宏基台式机,开不了机,换电源解决
换下的是航嘉HK300-55AP电源,拆开之后发现保险烧掉,测量整板之后没发现异常
串灯泡短接绿线可以启动,于是换上保险试机,直接短接绿线电压都正常
上板子试机,问题就出来了,只要是上845的板子能正常启动,940的板子跟775的板子就是启动不了,而且绿线,紫线电压不断跳变,原机是带双核集显的
保护电路只有一个339,以为是带不起负载,换过电容还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在845板上怎么用都正常,但是换到940,775的板就是绿紫线电压不断跳变,求高手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2-8-2 16:39):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多按几次开关也能点亮940的板子了,电容什么的都换得差不多了

网友:
5vsb输出电容,主电容,查过没?

网友:
带负载差,论坛有很多案例,自己查一下

网友:
明显不是带负载差的问题

网友:
同意3楼。除电容外,再一下其他元件。

网友:
遇到过这种现象,求明解。

网友:
这个有点不明白,学习

网友:
查电容!!!!!!!特别是300V的那个电容和两个电阻

网友A:
今天接回一个以前修好的长城300P4,5VSB和启动后12V、5V都是不停地跳动,带回拆开一下原来是大电容(靠边)鼓起了一个,看来是100K的分压电阻坏了,导致250V470U的电解击穿了。原来换一对大电容时,只是简单测一下分压没坏就直接装上了(没换上150K/1W的电阻),现在终于要返修了!!

网友:
明确说一下5vsb电源是怎么跳变?重点查下光耦附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回一个以前修好的长城300P4,5VSB和启动后12V、5V都是不停地跳动,带回拆开一下原来是大电容(靠边 ...

我这个不是这种问题,大电容,均压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回一个以前修好的长城300P4,5VSB和启动后12V、5V都是不停地跳动,带回拆开一下原来是大电容(靠边 ...

空载,跟接上845主板都是正常的,能点亮,电压也都正常
接上775,940主板就没有办法启动,电压开始跳动

网友(点评):
原来电源的标称是多少A的(12、5V)

网友(点评):
测一下主开关管的BE脚间的电压(空载、带载),看二个开关管的BE是否相同,空载要0.6V以上,带载要1V以上,如果不到就换50V的小电解(一对)

网友:
PG正常吗?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