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显示器开关管无电压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电源板断开220V交流电后,大电解的电压缓慢减小,和立即变为几伏。这两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现在这2块电源板都是开关管无电压输出。
现在遇到开关管无电压输出的就头疼。

网友:
去掉开关管,可以改电源模块。

网友A:
今天刚修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电源板IC挂了       你换个电源IC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电源板IC挂了       你换个电源IC试试吧

我现在就怕这事的,如果换了IC还是不行的话那我真的没有办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怕这事的,如果换了IC还是不行的话那我真的没有办法修了。

开关电源,还是挺好修的。先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然后再查开关管……再查后级是否有短路。

先打一下开关管的阻值吧。。如果短路了,先换掉管再说。。如果没短,再打次级后面的快恢复双二级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怕这事的,如果换了IC还是不行的话那我真的没有办法修了。

IC 换了在看呀      300V降电压慢 就是IC  跟开关管问题  量下周围电阻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 换了在看呀      300V降电压慢 就是IC  跟开关管问题  量下周围电阻阻值

我有2个,一个是电压慢降,一个是直接一下就没电了。但是最后都是换IC好的。
我下一搞,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2个,一个是电压慢降,一个是直接一下就没电了。但是最后都是换IC好的。
我下一搞,我还是不知道怎么 ...

  显示器还没搞定吗?

网友:
早就搞定了,都是换IC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