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充电电路问题,对前辈来说就一句话的事情,谢谢!

楼主(2012-07-26):
图中是通过D8815给电池第4脚充电的么?还是通过第一脚给电池充电,第一脚前面有个p沟道的mos管接的是S极,电流是s流向D极的,所以我认为是二极管D8815给电池第4脚vdd充电的,不知道对么?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肯定不是第4脚,D8815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才到电池的,而且这个电池才1/4W这么小的功率可能吗?而且充电时都是直接加到电池的正极的,从电路图中也可以看到第1脚通过保险连接到Q8811上,而且保险上标有10A,说明此处会通过电流较大

网友A:
谢谢,电池的第一脚j接的是个p沟道的mos管接的是S极,电流是s流向D极的,方向好像反了呀?不得其解,我认为电流应该往电池的正极方向留的呀?

网友(点评):
没有方向之分,可以从D到S也可以从S到D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二极管给电池充电的,mos管是用电池开机的电路  当然是S--D通的
如果mos管不分正反的话他的开关作用就没有了

网友:
二楼的想法和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电池的第一脚j接的是个p沟道的mos管接的是S极,电流是s流向D极的,方向好像反了呀?不得其解,我认为 ...

充电电路不就是应该给电池充电的么

网友:
vdd从电路含义上应该是数字电路供电,M5V是5v呢?

网友:
二楼三楼两位仁兄,是不是看错贴了?

网友:
应该是第一脚

网友:
小弟感觉也是4脚供电充电,1脚像是电池放电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查下定义值啊

网友:
电池接口处充电脚和放电脚就同一脚

网友:
请问5楼怎么查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定义值啊

请问5楼怎么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