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7-26):
已换过通用驱动板     各位高手看看 还有的救没~~

网友:
现在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看的好像是屏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驱动板 屏线都换了
无从下手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故障,估计修不了,,

网友:
把屏拆开  轻轻动动排线 看看怎么样

网友:
肯定是屏啦。

网友:
电源不良也会出此现象。

网友:
屏的供电有几路没过来吧。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都换过一遍后 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杂牌的一般通用的板都可以代替.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 弄不了了    已经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