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平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26):
康莱米 C705
   开机没反应,第一次修平板,暴力拆开的,呵呵 !
   拆开后拔掉电池 ,接可调电源,还是要样子,按键有3.3V电压。完了 ,无从下手。放了一段时间,插上适配机,居然能开了,还没高兴完,屏一黑,掉电了 ,再开就不行了,试了几次都是,只要放一会,再通电,第一次能开机,显示开机画面,电流上到0.78A (不带电池)就掉电。再开就没反应老。大家指点一下。
拍了一些图片

这是第一个开机画面

这是第二个开机画面
第三个没拍下来,也是一个logo图片,到那个画面就掉电了。

网友:
刷程序吧

网友:
直接BGA主控

网友:
先刷程序再看猪芯片

网友:
把系统刷回来就行了。不用拆机的。。。

网友:
第一屏出来   说明正常了  自检什么都已经完成    掉电是因为系统缺失   刷个固件进去吧

网友:
但是 掉电后  就开不了了啊  要凉一会才能开  不过还是多谢大家的建议  先来软的  昨晚都找了好久的程序 继续找  先刷刷看

网友:
hao了的话说一下哦。。。

网友:
可能电容或者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
这山寨玩艺儿。。。唉   网上找了几天  都没有刷机包   臭骂的帖子到是不少  我也同意9楼的意见 因为掉电后就开不了了 如果是程序问题 应该还能启动的

网友:
陌生的都是先打阻,看跳动、从供电查起,需要冷态开机的,查电容释放

网友:
修好啦!呵呵!

      今天换了一个思路,既然要冷机才能开,那么问题应该在待机电路,于是插上电,找有电压产生的地方,当找到A点时,测得电压2V,个人感觉待机2V的电压很少见,之前又是向电容和电感方向考虑的。所以就把电容拿掉,测得电压3V ,心里暗喜,开机一试,还是掉电,TMD!心里不爽,又试了几次,加测电压,发现3V又变成2.4V了,有问题,这个点就两个电容(拆了一个,还有一个极小,没考虑它)和这个芝麻管,量了一下芝麻管是接地了,拆了问题不大,动手吧,拆下芝麻管再测A点电压为5V。5V就5V,开机一试,居然没掉了,顺利进系统。看来就是这个芝麻管惹的祸,编号N27ma。不知道是什么管子。可能是起一个保护作用的吧,进系统后,测试各项功能都没问题。WIFI,QQ,网页,视频播放都可以,就这样吧。收工。

网友:
楼主这也行,太强了,膜拜下!没修过平板的菜鸟飘过

网友:
这样修好 有点意外

网友(2012-09-24):
这样盲修,好起来的,真心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康莱米也是那个坏的

网友:
平板杂牌的连刷机都不好刷!

网友:
这样也行 啊!!

网友:
厉害的师傅,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2012-11-27):
我有一个一样的平板,每次开机都要设置语言,运行速度也很慢,你用的安卓什么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