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aoc 779s CRT显示器 vga头被剪

楼主(2012-07-26):
一个aoc 779s CRT显示器 vga头被剪 线 有红绿蓝白四根粗线都有屏蔽线,还有5根细线颜色分别是黑白紫橙黄, 求接法

网友:
你再拿一根剪了不就知道了吗a

网友:
就那么几根线,,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量一下,我一般只接5跟线,红蓝绿,行场再接个地线。

6根吧,地呢

网友:
一根一根试过去或许可以吧

网友:
没有一个正面的回答啊。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量了,没人会记这个的.

网友:
一般接6根就好了。我只记得123为红绿蓝

网友:
你说的五根线,把大家吓住了。少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