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HP CQ4O  LA-4103P

CPU VCORE 无,测VR_ON 正常,能否说明VR_ON之前的电压正常?

网友:
呵呵,看是怎么设计的,看看VCORE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从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电源IC坏了

网友(点评):
呵呵,你楼主激怒了~

网友(点评):
昨晚用的铁通不正常啊

网友:
只能说不一定

网友:
刚好修一块华硕的板子,没有VCORE,因为之前的PG没有,也就是之前的电压不正常,断开之前的某些PG,可以产生VCORE

网友:
不是,EC是当前面的SUSP  # SYSON#发出后延时发出的VRON所以发出VRON不能保证前面电压都是OK,所以还是要一步步查条件,查之前的电压,竟然你说VRON以及发出的话,你先看下CPU供电

网友:
此机VCORE不是由PG汇总产生的,所以不能这样来理解~
建军议还是以图纸为主,查下VRON的来源及相关测试点好些~

网友:
看看 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不啊~

网友:
查CPU其他条件呀

网友:
可以说开启正常。。。。。前面的电压也是正常的。。。但是不是开启正常。。。。就一定要有CPU供电。。。这是个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vron 正常并不代表就能产生vcore 查vcore产生的条件吧

网友:
不晓得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