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菜单自动弹出自己按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07-26):
今天接一台液晶显示器,菜单会自动弹出来,感觉除了开机键外,都会自动弹出来,还会自已调节亮度和对比度,乱七八糟的。自动开关机是不会的。  如果自己去按,也可以按的。就是可能他就会发神经自己乱按。请问各位朋友,是按键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啊。我用电阻档测各个开关,都有阻值,阻值不为0的。
我看了下按键板上有三个电阻,阻值各不相同(两个标记一样,一个不一样),按键五个,这样是按键漏电吗。按键漏电怎么测。

网友:
开机后马上拆下按键板就知道了!

网友A:
开机后,拆下按键后,就不会乱弹的了,能确定是按键问题吧。我用4脚的能代换2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拆下按键后,就不会乱弹的了,能确定是按键问题吧。我用4脚的能代换2脚的吗。

有的板能代替,有的不能,看板和机壳按钮位置

网友:
直接换按键

网友:
换按键,不然飞线到按键板,慢慢改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定按键板问题就换按键,也可用无水酒精,天那水,WD40之类的清洁液清理,最好是换掉比较可靠,两键的可以代用,只要能起作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