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K42 ISL6228 始终不出电。求指点。。。。-

楼主(2012-07-26):
型号:同方 锋锐 K42
板号:LA-4241P
故障:大电流 保护。
    拆板直接测公共端  电感。
  保隔管 坏了。 换了  3 5V后级也烧了  找到了 南桥 拆了  好了。
     1.5V 1.8V  后级也短了  拆了 北桥 不短了。
        一次性换了 3 .5 待机IC  1.5 1.8 IC ISL6228
第一次插电  电压都正常 但是 没过3秒  又烧东西了。 南北桥没上
    测 1.5V短了  查声卡 挂了  拆掉  声卡  全部正常了。
     再次试机。。 又烧了    查 5V 电容坏了  拆了 正常了。
   继续试机。  1.5 V 出来了。 1.8V没了
  很郁闷。
       这俩电压都是  ISL6228出的    换了个新的 ISL6228 还是一样。
无解。  插图  看各供电条件,  VCC VIN  PVCC  都有、
  I.5V EN  SYSON 3,3V   但是1.8V 就是不出来 。。。郁闷勒

  B+    19V 到IC  VIN  正常  +5VALW  到 VCC 也正常
1.5VEN   3.3V  正常吧。   SYSON  3.3V 很正常
PVCC  5V 也正常。
   各路供电  电阻 测过 全部和图纸标示的 阻值一样
不存在 功率不够问题。IC 换过 可以排除了。、
  开启正常。  所以 前级也是正常的
   后级也不存在短路 阻值都在100以上。
   至于 BOOT 脚。。 因为是 激放供电。。  所以在开机一瞬间也测了。,。 根本就没变化。
                              我将 1.5V 这边的  外围零件  与1.8V那边的 外围零件对换了下。  结果搞的 两边都没电了。
  换回来之后 还是没电。。。
         从图上看  如果不是芯片本身  和 后级负载 出问题的话  那就只能是 IC外围 元件出问题勒。
  但是查其条件。 基本正常。 唯独FSET1 FSET2   没有电压。。  这里 也正是我不懂的地方。
   想问问各位   此IC 的这俩个脚位是做什么的。????

网友:
说的有点晕

网友:
FSET1 FSET2 频率设置1 频率设置2

网友:
3楼正解,我觉得还是外围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24脚测下,18,22脚打下波形

网友:
学习学习!!!!!!!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桥都烧完了还修啊,能收多少钱

网友:
这本子差不多被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