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45GCMX-S2 维修 求助

楼主(2012-07-26):
GA-45GCMX-S2 ,可以触发,不跑码,CPU 内存总线南北桥都没有电压,没有短路。power输出12v,5v,3.3v都正常,没有短路,目测内存供电u86   isl6520边上两个电容鼓包。换掉依旧。

看论坛帖子可能是6520的问题,手底下没有,什么可以代换呢。apw7120可以吗。

或者是其它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南桥供电芯片先检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供电芯片先检查检查

,南桥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B:
6520可以用9202换,注意一下上下管是否击穿

网友C:
这是技嘉的通病,要更换6520,上下管和边上的两个1000微法6。.3V的电容

网友:
技嘉通病ISL6520

网友:
sl 6520怎么没见过啊?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技嘉的通病,要更换6520,上下管和边上的两个1000微法6。.3V的电容

6520  ,上下管,电容全部要换掉吗?上下管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20可以用9202换,注意一下上下管是否击穿

用 apw7120代换,没有换mos管。ok了,谢谢各位!!!

网友:
7120 可以换上?看下波形是否正常方波先。 上下管是否发热大,不然返修的

网友:
象这种PWM电路,修好后看一下温度,最好还用示波器打一下。在工厂里如果坏了,会连PWMIC,MOS管,电容全换了,象这款主板见意把MOS管也换了

网友:
这款主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