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N/LE4N SONY滴 !先是不开机 又不过内存,

楼主(2012-07-26):
    机器是SONY的 老机器了 也不知道本来是SONY的 还是翻新出来的。
   板号:L4N/LE4N     V:O.4
            拆机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烧糊了好几个东东。  看标示  应该是电容,,
没得讲  利马干掉。。   把糊的地方刮干净。 再测测  公共端  电感,。 没有对地的。。
         插电。。
  居然开机了。。。!!!!
          但是不亮、
  插上 诊断卡。 跑步过内存呢,,,
         测电感上  都有电啊, 怎么不过勒。
   无奈
    只得上基地找图纸  。 找不到我这个一模一样的  只能找个差不多的了
       打开看看  还好 图纸都一样。
      找到内存槽图纸  CN30
     对着 找  VCC   VTT  SMB_CLK  SMB_DATA   完全正常。。
               打总线阻值。???  懒
           正无解呢    以外的发现了一个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  内存电压。。。VREF

          一直以为内存就那几个电压勒。
     还是测一测  。。。 发现为0    也 , 难道是这个不正常?
   顺着图纸查这个条件、。
             追到U4 了。。 8脚IC   。

            VDD_REF 就有从这出来的。。。
查这个IC 的条件。  全部正常。。 但是就是没电。、
    IC坏了???   后级拉低了???
            打一下阻值不就知道了。。
         测其对地值。。。12欧。
           应该低了点吧、、、
                     看了下图纸。。   最有可能拉低此电压的 应该就是那该死的电容,,
   所以   毫不犹豫的   把 内存槽  PIN1  PIN2 旁边的电容干掉。。
                     再测。  OK勒  跑马 完全。。  亮机、、
                  此机修复。

网友:
LZ厉害 学习课 平时确实很少注意这个电压,

网友:
干脆利落高手啊

网友:
SONY的老机器,

网友:
好经验啊  我这有个AMD的机器 供电时钟复位都OK  也卟知道跑过CPU没有   反正就是卟亮  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