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22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26):
手上有一台惠普NC6220,一个八脚芯片烧了,一大股味道,现在用适配器开机检测完硬盘后风扇狂转然后掉电,用电池开机第一次可以开,但几分钟之后掉电,不拿下电池第二次开机和用适配器开机一样掉电,烧掉的八脚电阻在北桥上面,P01AD FDS6982AS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能用什么芯片代用吗,还有IDT芯片很烫,是不是也烧坏了,IDT应该是音频芯片,装不到系统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那个烧了的应该是3,3v的双管吧

网友:
量下3。3v的对地阻值

网友:
要是短路的话  就要逐一排查

网友:
很烫的元器件  都去了

网友:
板子一修哥弄得很悲剧,风扇是用胶水粘上去的。。。硬盘没留下,不知道有没有挂,但是机主说坏之前是正常的

网友A:
干脆换主板好了。

网友B:
我这边的二修机  更可怕 拿来的不是少桥就是   整个板子加焊个遍   惨啊  难修至极   一般都有5  到6个故障点   代价很大  累啊

网友(点评):
谁叫你是高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二修机  更可怕 拿来的不是少桥就是   整个板子加焊个遍   惨啊  难修至极   一般都有5  到6个故障 ...

用怎样的IC换尼,我这里有很多料板,都有八脚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换主板好了。

能换的,要维修人员来干嘛?问题都找到了,换掉的话太可惜吧

换板先赚一笔,换下来的板自己再作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怎样的IC换尼,我这里有很多料板,都有八脚的IC

芯片应该是,FDS6982AS,料板上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这破板子修起来估计也不会稳定  破板子好像也才卖两百不到的价格吧

网友:
那个应该就是个双mos管吧  找个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只有找一个同样型号的换咯。

网友:
应该是双管,你找一个双管替换一下

网友:
这板子还修啥啊  换吧